绝杀通病ga-b75m-d3v反复掉电,偶尔亮机。用着重启维修

楼主(2017-10-18):
    主角ga-b75m-d3v rev1.1

病情;偶尔亮机。触发掉电重启。正常使用掉电重启

   直接了当,风扇借口旁边的一堆三极管子问题。。。 。。

看见这堆三极管我都怕了。。。。。给一个绝杀办法。把图中这个电阻直接去掉
无论多久都不会掉电了, 其实是1.8vpll那个三极管问题。

为了防止返修,直接去这个上啦电阻。

测试正常开关机。这应该是通病

献上1.0的点位图与1.11版本的电路图,可通用

 会员1549520300鑫豆2024-4-25 00:02
 会员11445062元2023-10-3 14:54
 会员14194442元2023-5-19 09:16
 会员313432元2023-2-7 10:29
 会员7559212元2022-11-14 11:30

GA-B75M-D3V Rev.1.0(零件位置圖).pdf

网友:
我修过,故障差不多,但你这个方法省事,而且不用细查,方法不错。下次修到可以借鉴参考一下。

网友:
谢谢楼主,下次遇到可以直接秒杀了

网友:
这个故障收藏了,可以少走些弯路。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从这个帖子里学到了小柯师傅对这个板的秒杀绝技了!

网友:
不定时掉电难搞  这贴有用

网友:
你可帮我解决大问题了!谢谢您的无私!

网友A:
这让我想到了GA-H61M-DS2这主板,细心发现,这板子的版本号很多,既有缩水的成分在里面,也有简化电路的趋势,最明显的就是早期版本,CPU风扇座子周围有不少三极管,到后期版本,三极管数目明显减少。这也是为了防止CPU风扇灰尘过多,加速三极管的大量氧化。从而造成各种各样的问题产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让我想到了GA-H61M-DS2这主板,细心发现,这板子的版本号很多,既有缩水的成分在里面,也有简化电路的趋 ...

对啊,早期版本三只脚太多了,返修率太高,技嘉工程师做了电路修改。你看后来的h81系列,明显改善了不少

网友:
这个确实是通病  论坛有相关的帖子,前几天修到过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啊,早期版本三只脚太多了,返修率太高,技嘉工程师做了电路修改。你看后来的h81系列,明显改善了不少

是的,在CPU风扇附近集成这么多三极管,难道技嘉主板设计师们真的是理想主义者?

网友:
技嘉这一堆三极管很容易坏,lz这个秒杀方法不错

网友:
这个方法还真的是很巧妙呢,学习学习,不过也是要跑点路吧

网友:
这个方法又好以简单,钱来的快………………

网友:
风扇旁边一堆三极管的问题呀 以前看修台板的师傅 也修到过这问题···  直接摘了上拉电阻仍喽 从源头上掐死它··

网友:
好帖子必须要收藏.....................

网友(2017-12-13):
一块相同的B75-D3V 1.1版,去掉这个R354电阻,还是不定时掉电重启,BIOS已调换,IO已更换,各供电正常.

网友:
先收藏一下,以后修板子就方便多了

网友C(2018-03-02):
晕下载了图纸有密码。密码是多少
我乃小柯
rmadept 技嘉通用密码,看来老哥修的不多啊,技嘉密码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C:
晕下载了图纸有密码。密码是多少
rmadept 技嘉通用密码,看来老哥修的不多啊,技嘉密码

网友:
楼主不能怪别人,一看图像就知道是半路出家的 .

网友:
谢谢啦,这个是秒杀的方法。我喜欢

网友:
可以 这个方法简单明了这样的帖子都多发 互帮互助

网友:
绝杀 楼主好有信心啊 还是要具体问题 具体分析

网友:
先收藏一下地址以后碰到了直接绝杀 感谢分享

网友:
这主板修了没什么价值吧

网友(2021-07-17):
拆掉直接显示器不亮键盘灯也不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