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不开机刷机报错4013维修

楼主(2017-10-18):
朋友送来一台小6,说是不开机。拿到后开始测试,发现按开机键能出白苹果,但马上转为恢复模式

先刷机看看故障在哪,结果在第二个等待后报错4014。考虑到开机能出白苹果,CPU应该没问题;而白苹果后会马上变成恢复模式,故怀疑可能硬盘出了问题。

测量PP3V0_NAND、PP1V8、PP1V2_NAND_VDDI 三路硬盘供电均正常,拆下硬盘打值没坏,再测量焊盘上的硬盘数据线终于发现问题了:C1、G7两个点对地值无穷大。这两点是直连CPU的两脚AP23、AP15,那么是断线,掉点,还是虚焊呢?只能拆下CPU才能确定,希望不要断线,太远了不好飞线。

吹下CPU后观察没发现焊盘掉点,再从背面硬盘C1、G7脚位引出两条线后用万用表测量C1→AP23、G7→AP15通断,居然听到了美妙的嘀嘀声,看来今天人品爆发!
怀着愉快的心情重做CPU,因为有植锡神器一路很顺利地完成了重装。扣屏上电开机,一切正常到了欢迎界面。

网友:
楼主把你的值锡神器展现出来就好了,看看到底怎样的。

网友:
在华强北买的阿毛易修,挺好用的,植下层基本一次成功。

网友A:
硬盘到CPU有点虚焊了是吧?

网友:
是的,估计是手机被摔过而导致CPU虚焊。

网友:
楼主焊功不错,干完硬盘,又干u,小菜一碟啊!

网友:
                    神 器 多  少 钞票买的

网友:
这个植锡网那么好用吗,好像有点贵

网友B:
要是断线。 就只能搬板。断线按平时的见识。会一直断下去。飞好 这个。继续断那个

网友:
我想看看楼主的神器

网友:
硬盘到CPU断线,确实经典,感觉楼主的手法很熟练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是断线。 就只能搬板。断线按平时的见识。会一直断下去。飞好 这个。继续断那个

学习了,板层断线确实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思路清晰,维修有序,学习了。。。

网友:
太牛了。想做cpu就做cpu。真没难度啊。。

网友:
牛人一个,佩服。问下楼主什么是植锡神器?拿出来看看。

网友:
楼主手工很过关啊

网友:
迅维出来的吧            手工可以

网友:
楼主我想请教一个小6,刷机报错9,是什么问题。要怎么解决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值锡神器是什么能发来看看,学习借鉴一下

网友:
都在问你的植锡神器,能否发个图上来看看

网友:
附件我用的植锡定位板,主要是靠磁铁底座吸紧顶上的钢网,即使CPU的植锡面下凹变形,钢网也在磁力下贴紧CPU植锡面,同时两者不易相对滑动,这样对生手来说解决了植锡时抹锡不均匀和网孔错位的的两大难题。

网友:
植神器在哪买的多少钱,会不会变形

网友:
那个神器是什么样子可以看下?

网友:
老板,你一般修过cpu的机子顾客能用多久?返修率高吗

网友:
CPU也能一次成功 真厉害 这种能收费多少啊

网友:
作文!刷过机报错后重装U就能直接启动系统?骗分!

网友:
神器 是什么 东西哦.

网友:
看你修的好简单 但自己弄不好 感觉好复杂啊!!

网友:
很久没做u了,心里都有点胆怯了,搞完都腰酸背痛

网友:
我遇到个一样问题的,昨天才确认好是硬盘坏,想问下换新硬盘写数据,这种不开机的怎么写啊

网友:
应该是cpu摔虚了,楼主功夫很好,O(∩_∩)O哈哈哈~

网友:
楼主说报4013,图片却是4014?
楼主说报4013,图片却是4014?

网友(2017-11-28):
方法不错都是维修机器多了总结出来的经验,加分鼓励

网友:
我还是cpu过不了 哎

网友:
我的手里刚好就有一台4013的,可是我没有楼主这么好的手工

网友:
居然是cpu虚汗,有点难度,这个维修案例分享得很不错!

网友(2018-04-29):
楼主手工不错,想动CPU就动CPU,

网友:
植锡神器多钱一套,是不是不同CPU需用不同的神器还是一套通用

网友:
厉害了我的楼主,66666666666666

网友:
楼主思维 比较简单 但却非常的实在管用 谢谢楼主分享 维修经验

网友:
感谢分享 这个动CPU的故障还是很难遇到的吧 再说我没有神器

网友:
没有讲讲恢复模式怎么操作 我还不会呢

网友:
刚接触处手机,多多来论坛学学各位学姐学哥的经验

网友:
打阿毛易修广告
思路清晰,维修有序,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 准备望着方面去学习 希望多多来一些 楼主 这样的人多分享 不藏着掖着 一起共同进步

网友:
思路清晰,维修有序,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盘到CPU有点虚焊了是吧?
应该是CPU焊盘测点虚焊 硬盘点测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