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维修]
是什么导致乐视2 耗电快 受话 听筒全无

楼主(2017-10-18):
乐视le x620   突然间出现受话 听筒全无  多媒体喇叭有  电池耗电飞快(前一天耗电完全正常)
网上一查 一样问题的很多 有高手指点用飞线解决  我试了 的确 马上受话和听筒都好了  但是却不能充电了 充电好像短路一样 红灯一闪一闪的
看起来只是个脚痛医脚的方法. 没找到问题的根源  他的依据是供电ic损坏 pcb上供电有关的有两个BQ25890 BQ25892 但是按照正常的维修思维不像是ic损坏

很茫然  网上一查买个主板360多不划算
有专业人士修过这款这个问题的吗 请指点一下不胜感激

只好自己慢慢查 那个飞线点的对地阻值是20欧 电压1.5v  查着连到mt6351v供电输出的端 这个红圈的电容上 20欧组织是否正常?

网友:
耗电快因该是有哪里微短或者漏电  又示波器吗 肯难看有没有漏电的地方啊

网友:
上松香熏下试试。。。。,,,,,,

网友A:
手上好几台,修开机了,就是连不上电脑。没头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手上好几台,修开机了,就是连不上电脑。没头绪

                也是 这个型号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是 这个型号的吗?

x620   充电红灯,把cpu铲了,看到cpu短路

网友:
没精力去研究这么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