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C600 开机显示30秒准时掉电通病

楼主(2017-10-18):
   接到一台机器东芝C600 开机几秒钟掉电   试了好 久结果是BIOS问题    今天同行也遇到这个问题来问我  我说你试一下   结果真的就解决了  是BIOS问题

网友:
定时掉电的多和BIOS有关 有些也是pch的故障

网友:
看来这BIOS功能也强大啊,很多故障都和它有关

网友:
现在很多故障都跟BIOS 有关

网友:
准时掉电大多数是BIOS程序引起的故障

网友:
没有明显故障的机器我都是先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