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4n68t le v2 rev 1.0 跑码不显 跑到45代码

楼主(2017-10-18):
华硕m4n68t le v2 rev 1.0 跑码不显 跑到45代码 大神帮忙看看  搞个脑袋要爆作了

网友:
不好意思看错了,跑到00 54不显  不是挡45

网友A:
换 CPU 内存
查 供电 时钟 复位 BIOS 排除外部设备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 CPU 内存
查 供电 时钟 复位 BIOS 排除外部设备 ,

咯,,,这个工程很大,,

网友:
诊断卡  不 是很懂    百度应该 有       能跑码  跑码正常吗    这个都得具体分析  在看修那

网友:
跑54的话就先刷一下BIOS 程序,这个代码很多是BIOS程序问题

网友B:
跑54,上内存和不上内存都跑54吗?

网友:
这种代码不是CPU坏就是桥虚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跑54,上内存和不上内存都跑54吗?

对 上不上内存最后都跑到54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对 上不上内存最后都跑到54

换内存 查查内存工作条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对 上不上内存最后都跑到54

那说明内存工作条件都没满足,测量下内存工作条件吧,到底是SMBUS总线的事情,还是说DRAM_PG等信号出了问题。还是说内存和CPU座子通讯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内存 查查内存工作条件

这种板子上D3 1600内存可以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说明内存工作条件都没满足,测量下内存工作条件吧,到底是SMBUS总线的事情,还是说DRAM_PG等信号出了问 ...

这种板子上D3 1600内存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板子上D3 1600内存可以吗

一般来说没问题,不过我建议最好找根DDR3 1066的条子来。

网友:
这个板子和七彩虹GT210 D3  可能是有兼容性问题吧,,我换了个9600的亮机了,,,,我的GT210在别的机子的绝对是能用的,,谢谢各位大神帮忙分析

网友:
之前我这个板是修开机后一会儿就断电的,,,修完挡54   显卡做怪  搞得都怀疑人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