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R4E触发困难

楼主(2017-10-18):
故障描述:主板在室温较低的时候不能触发,电吹风轻微加热一下南桥散热可触发,在夏天时候一切正常

补充一下,通电后如果不能触发的话时间是会停止在通电的时间

网友A:
我遇到过这种问题 加热可触发  冷板不触发 没有解决

网友B:
看看会不会是哪路电感出问题了哦!这种故障是很麻烦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看会不会是哪路电感出问题了哦!这种故障是很麻烦的

应该不是电感,加热的是南桥的散热片,电吹风热风吹两三秒就可以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过这种问题 加热可触发  冷板不触发 没有解决

看了下南桥的晶振,貌似有腐蚀,但不确定好坏

网友:
直接加焊南桥试一下看看,会有不错的想法哦

网友D:
晶振换了    记得有个帖子说过这个   加热触发    就是换晶振好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应该不是电感,加热的是南桥的散热片,电吹风热风吹两三秒就可以开机

看看谐振电容,示波器测下频率.之前有过这种情

网友:
引用 网友D:
晶振换了    记得有个帖子说过这个   加热触发    就是换晶振好的

我也打算尝试换这个,现在先征集大家意见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谐振电容,示波器测下频率.之前有过这种情

没有示波器怎么办

网友:
感觉不像是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