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415屏幕左下角背光不亮,请教

楼主(2017-10-18):
今天送修一块联想笔记本,S415 touch 触摸屏开机屏幕左下角明显发暗,应该是LED背光,左下角部分没亮。
进入系统后,左下角依然发暗不亮。
但是,过几分钟后,左下角会自动亮起,恢复正常。
重启,或关机再开,还有 休眠后再唤醒,依旧重复以上问题。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LED背光的问题?屏幕的问题?排线的问题?还是什么?
请碰到过类似问题的老师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
明显的灯珠坏了,换灯条吧

网友A:
灯坏了换灯条吧  不过带触摸的屏不好换吧?这种的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灯坏了换灯条吧  不过带触摸的屏不好换吧?这种的屏

我担心的就是你后面说的,带触摸的屏不好换!不会是屏幕和触摸屏一体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担心的就是你后面说的,带触摸的屏不好换!不会是屏幕和触摸屏一体的吧?

一般情况下是不会是一体化的最多是内屏外屏两种屏黏贴起来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