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03M,开机直接进BIOS,刷机后变得启动慢了好多

楼主(2017-10-18):
接到同行一台华硕X403M,原故障是不开机,按开关无反应,拆出主板接可调电源测试,一按开关又有反应了,电流上到0.16A,装机测试,屏亮了,但是一开机就直进BIOS设置界面,论坛上查了下,有说是BIOS,就下了这位兄弟的资料,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51105-1-1.html,刷完后可以进系统了,但是从按下开关到亮屏,要十几秒啊,好慢的,有没有兄弟遇到同样情况的?

网友:
完了,这会子又进不了系统了,还是开机就进BIOS

网友A:
已修复,刷完后在BIOS里进行设置如下,FN+ESC进入BIOS设置,Security项下找到Secure BOOT Control,将Enabled改为Disabled,切换到BOOT标签,将Launch CSM改为Enable,在主项的前面几项里,有一个是OS项,把WINDOWS8改成WINDOWS7,然后装了个WIN7 32位,现在使用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修复,刷完后在BIOS里进行设置如下,FN+ESC进入BIOS设置,Security项下找到Secure BOOT Control,将Enabl ...

亮机慢 找下原厂的应该可以解决的 不过10多秒亮机一般客户能接受了

网友:
ME问题  自己合成或者找原厂bios

网友:
开机直接进BIOS的,除了键盘坏了外,要进BIOS里设置不是很久之前就有情况了吗?现在才遇到?

网友:
bios设置问题哟

网友:
之前的BIOS 应该也是好的吧,直接进的BIOS ,是因为没改硬盘引导,

网友:
这种问题就需要刷写工厂BIOS程序或者修改me模块的BIOS就可以解决

网友:
这个问题还真没遇到 下次遇到可以少走弯路 谢谢楼主

网友:
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在没刷这个版本的BIOS前,BIOS设置里少好几个项目,无法改硬盘启动模式等,刷完BIOS之后呢,没有注意到电池接口不充电的问题,接口接触的不好,而主板上边的CMOS电路基本可以看做存电量为0,所以保存不了BIOS设置导致开机又进BIOS设置界面,最后的测试也是证明了这一点,如果把电池断开放一个小时再开,就又开机自动进BIOS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