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高压板原理与维修

楼主(2017-10-18):
液晶高压板(也称逆变器、升压板、背光板、背光灯驱动电路或背光灯电源。)
该电路的作用是将开关电源电路提供的DC12/24V低压直流电压转换为液晶面板所需要的AC1000V~1800V的高频交流电压,点亮液晶面板背光灯管CCFL(冷阴极荧光灯)或者无阴极EEFL灯管。
在液晶彩电中,逆变电路一般独立做成一个条状电路板,一般的高压条的输入电压为8~24V,输出电流为8mA左右,输出频率为45~75kHz,输出工作电压为几百伏至上千伏,多数为1600V左右。
1)高压条的输入端
大体上有4个信号:
一、         是电源,小屏幕一般为12V,大屏幕一般为+24V;有保险丝的一般来说是正极
二、         是接地端,
三、         是背光开启/关断控制端(ON/OFF);控制脚一般是3.3V和5V,也有个别是接地的
四、         是亮度调整端(ADJ)。
2)高压条的输出口CCFL背光灯管,每个输出口由两根线组成,一根为高电平,一根为低电平。由于输出端口有高压,所以要注意在通电时不要用手去碰,以免触电,对身体造成伤害。另外需要说明的是,高压条的输出接口有窄口和宽口之分。
通常,液晶彩电的液晶屏灯管有2个、4个、6个、8个或更多,这就需要高压条也应该适当配对,也就是说,这些灯管要分别由高压条的输出口进行驱动,小屏幕液晶彩电一般为10个以下,随着屏幕尺寸的增大,所采用的灯管数也会相应增加。灯管的多少与屏的大小有关,一般来说:15英寸屏为2根灯管,19英寸屏为4根灯管,26英寸屏为12根灯管,32英寸屏为16根灯管,37~42英寸屏为20根灯管。
3)高压板工作原理
高压板实际就是逆变电路,主要由驱动控制电路(振荡器、调制器)、直流变换电路、驱动电路(功率输出管及高压变压器)、保护检测电路、谐振电容、输出电流取样电路、CCFL背光灯等组成。
在实际的背光灯逆变电路中,常将振荡器、调制器、保护电路集成在一起,组成一块小型集成电路,一般称之为驱动控制IC。
工作原理:,该控制信号一般来自微控制器(MCU)部分。当液晶彩电由待机状态转为正常工作状态后,MCU向振荡器送出启动工作信号(高/低电平变化信号),至图中的振荡器启动/停止控制信号输入端。[LU1] 驱动控制IC振荡器接收到信号后开始工作,产生频率40~80kHz的振荡信号送入调制器, 在调制器内部与MCU部分送来的PWM亮度调整信号[LU2]进行调制后,输出PWM激励脉冲信号,送往直流变换电路,使直流变换电路产生可控的直流电压,为功率输出管供电。功率输出管及外围电容C1和变压器绕组L1(相当于电感)组成自激振荡电路,产生的振荡信号经功率放大和高压变压器升压耦合后,输出高频交流高压,点亮背光灯管[LU3] 。
4)保护电路
为了保护灯管,需要设置过流和过压保护电路。过流保护检测信号由串联在背光灯管上的取样电阻R上取得,输送到驱动控制IC。过压保护检测信号从L3上取得,也输送到驱动控制IC。当输出电压及背光灯管工作电流出现异常时,驱动控制IC控制调制器停止输出,从而起到保护的作用。当调节亮度时,亮度控制信号加到驱动控制IC,通过改变驱动控制IC输出的PWM脉冲的占空比,进而改变直流变换器输出的直流电压大小,也就改变了加在驱动输出管上的电压大小,即改变了自激振荡的振荡幅度,从而使高压变压器输出的信号幅度、CCFL两端的高压幅度发生变化,达到调节亮度的目的。
由于CCFL(冷阴极荧光灯)灯管的发光强度离散性较差,一个驱动电路只能驱动一只背光灯管,背光灯管又不能并联和串联应用,所以,若需要驱动多只背光灯管,必须由相应的多个高压变压器输出电路及相适配的激励电路来完成。无阴极EEFL灯管,发光效率高,且一致性好,可以采用并联方式,所有灯管-共只有两根引出线,该灯管对 应的高压板上的变压器较少。
5)故障维修
该板出现故障时,整机表现出的常见故障有:
1.无光栅(黑屏),有伴音。
2.开机瞬间有光栅但很快消失。
这种故障多出现在多灯显示器中(15in以上),因某只灯管损坏、接触不良而造成输出电流平衡保护电路启动。
3.开机后有光栅,工作一段时间光栅消失。
4.机内出现异常叫声。
5.指示灯亮,无光栅无伴音黑屏。
检修此种故障时,先检BACKLIGHT-ON(背光灯启动信号)电平是否变化,高压末级供电是否正常,然后用金属工具尖端碰触升压变压器输出端,看是否有蓝色放电火花,如果有火花就检查代换CCFL、高压输出电容:反之,则检查高压形成电路。
【由高压板形成的黑屏和由电源故障形成的黑屏是有一定区别的,电源电路出现故障时,整机无电,屏幕上什么都看不到,是真正意义上的黑屏;高压板出现故障时,显示器工作时仔细观察屏幕,发现会有微弱的图像,因此,这种黑屏严格来说应称为“暗屏”,但一般习惯上仍称为“黑屏”。】
1、瞬间亮后马上黑屏
该问题主要为高压板反馈电路起作用导致,如:高压过高导致保护、反馈电路出现问题导致无反馈电压、反馈电流过大、灯管PIN松脱、IC输出过高等等都会导致该问题,原则上只要IC有输出、自激振荡正常,其它的任何零件不良均会导致该问题,该现象是液晶显示器升压板不良的最常见之现象。维修时最主要的方法是:
1)短接法-一般情况下,脉宽调制IC 中有一脚是控制或强制输出的,对地短路该脚则其将不受反馈电路的影响,强制输出脉冲波,此时升压板一般均能点亮,并进行电路测试,但要注意:因此时具体故障点位还未找到,因此短路过久可能会导致一些异常不到的现象,如:高压线路接触不良时,强制输出可能会导致线路打火而烧板。
2)、对比测试法:因液晶显示器灯管采用均为2个以上,多数厂家在设计时左右灯管均采用双路输出,即两个灯管对应相同的两个电路,此时,两个电路就可以采用对比测试法,以判定故障点位。当然,有的机子用一路控制两个灯管时,此法就无效。
另一方面,在不明情况下,最好不要乱短路IC各脚,否则可能会出现异想不到的后果。
2、通电灯亮但无显示
此问题主要为升压板线路不产生高压导致,如:12V未加入或电压不正常、控制电压未加入、接地不正常、IC无振荡/无输出、自激振荡电路产生不良等均会出现该现象。
3、三无
若因升压板导致该问题,则多数均为升压板短路导致,一般很容易测到,如:12V对地、自激管击穿、IC击穿等均会导致,另外:电源部份或升压板线路同做一块板(即连在一起)的机子,则电源无输出或不正常等亦会产生,维修时可以先切断升压部份供电,确认是哪一方面的问题
4、亮度偏暗
升压板上的亮度控制线路不正常、12V偏低、IC输出偏低、高压电路不正常等均会导致该问题,部份可能伴随着加热几十秒后保护,产生无显示。
5、电源指示灯闪
该问题同三无现象差不多,多数为管子击穿导致。
6、干扰
主要有水波纹干扰、画面抖动/跳动、星点闪烁(该现象少数,多数均为液晶屏问题)等,主要是高压线路的问题。
以上几点是升压板产生问题的最主要现象,对于高压板产生的不良,各位不防把它这样比作:灯管相当于我们的日光管(当然,其电压要比日光灯高得多,其粗的一根高压线接的是高压输入、细的一根低压线接的是输出反馈端)、线路板把它看作逆变器线路,围绕着该状况去修,可能会容易一点。另外:电源与升压连为一体的板子,要判定是电源问题还是升压部份问题,可切断升压线路的供电线路,再测试电源输出的12V或5V等是否正常,以此来判定问题出在哪部份,但值得注意的是:切断时要看仔细,勿直接切断12V或5V整流线路,那样可能导致电源无反馈电压而升过高,导致爆炸等问题(该状况类似直接切断CRT显示器的行管C极及输出反馈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