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B505 板号RS780Q-LAIO 1.2

楼主(2017-10-18):
故障是开机滴滴俩声屏幕出现白,蓝,绿几种色在跳,没字出来。量到屏的电压都有了,插键盘都能用能按重启。    桥BOIS刷过,显卡加焊过(显卡号N10P-GS-A2)  .  屏试过是好的。 求大神帮忙分析分析!!!1

网友:
测量一下主板上的接口有没有问题,查一下显卡工作条件,不行就换显卡

网友:
既然屏已经试过是好的,何不查查屏线和屏线接口本身呢?如果也都正常,那就换个显卡或是显存试试看。

网友:
一说显卡坏,要换,客户说不修了                              浪费我一天的时间

网友:
屏线试过没?

网友:
屏线换一个试试看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