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示波器的使用基础知识

楼主(2017-10-18):
10.18直播回放:示波器手机维修中的应用》
回放观看地址:http://edu.chinafix.com/course/1242

示波器的使用基础知识

一、示波器面板功能介绍

示波器(Oscilloscope)是显示信号波形随时间变化特性的仪器,能把肉眼看不见的电信号变换成看得见的图像(波形),便于人们研究各种电现象的变化过程。市面上常用的示波器有泰克、普源、安泰等品牌。

如下图所示。从示波器正面看过去,发现示波器上面有很多按钮和按键、显示屏、接口等。使用中通过面板上面的各个按钮、按键调整示波器参数,通过目测液器屏上面得到的测量波形来判断信号是否正常。

示波器面板由液晶显示屏和操作按钮旋钮还有测试通道输入端组成。

1.垂直控制旋钮说明

垂直控制旋钮用于调整示波器显示波形的垂直刻度和位置。每个通道都有单独的垂直控制。

1)垂直称位旋钮作用

2)“Volts/div(伏/格)”旋钮的作用

①可以使用“Volts/div”旋钮调节所有通道的垂直分辨率控制器,放大或衰减通道波形的信源信号。旋转“Volts/div”旋钮时,状态栏对应的通道挡位显示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②当使用“Volts/div”旋钮的按下功能时可以在“粗调”和“细调”间切换。粗调是以1-2-5方式步进确定垂直挡位灵敏度。顺时针增大,逆时针减小垂直灵敏度。细调是在当前挡位进一步调节波形显示幅度。同样,顺时针增大,逆时针减小显示幅度。

2.水平控制旋钮说明

使用水平控制旋钮可改变水平时基,触发在显示屏中的水平位置(触发位移)。屏幕水平方向上的中心是波形的时间参考点。改变水平刻度会导致波形相对于屏幕中心扩张或收缩。旋转水平位置旋钮会改变波形相对于触发点的位置。

1)水平位置旋钮的作用

①调整通道波形的水平位置(触发相对于显示屏中心的位置)时,分辨率会根据时基而变化。

②按下SET TO ZERO按钮,可以使水平位置归零。

2/旋钮的作用

①用于改变水平时间刻度,以便放大或缩小波形。如果停止波形采集(使用RUN/STOPSINGLE按钮实现),/控制就会扩展或压缩波形。

二、屏幕信息介绍

三、更多内容请看视频

网友A:
徐老师,教点修新式台主板的绝活。1151  1150 1156 AMD等

网友:
小小白用那种示波器好,买个学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徐老师,教点修新式台主板的绝活。1151  1150 1156 AMD等

老徐不修台式修板好多年,不修好多年

网友:
曾经10多年前用过模似的,后来几十元处理了,现在又想搞个数字式的来用,就是价格贵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