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品牌机H61H2-CM主板刷BIOS提示写保护

楼主(2017-10-18):
好不容易花点银子下载了一个BIOS结果刷不了,进BIOS根本没有设置的选项,把主板上的BIOS开关调节到2和3了也一样没有用,拔了BIOS跳线帽也没有用,又插回1和2也没有用,CMOS也短接了还是一样,这鸟机器还有什么其他的保护措施没有找到吗,要刷个新BIOS支持一下G1620的CPU才行

网友:
拆 下来刷试过没有?

网友:
不要那么麻烦,把芯片拆下来直接写就可以了。

网友:
把芯片拆下来直接写就可以把芯片拆下来直接写就可以

网友:
刷了好多BIOS了,么有见过这种情况了

网友:
直接拆芯片  用编程器  编程器一个有花不了几个钱 200左右

网友:
不是专业维修的呀,第一次刷BIOS,菜鸟

网友:
ME_DIS有三针,默认是1,2短路,我23也试了没用,BIOS_WP没有针,只有两个焊点,按理说也应该有跳线位置的,但是确定没有,不知道怎么搞,上面写了BIOS_WP:SHORT PROTECT  OPEN UPPORTECT.CMOS里面没有关闭写保护的选项,真不知道怎么操作了,我想不应该就这样没下文了吧,刷个BIOS一定要工具呀,难不成真要花两百块卖个工具来刷BIOS呀

网友:
你这个是软保护了吧,如果bios里面没有选项就是用专用的刷写软件刷的...

网友:
板子自己手头上没工具搞不了,当普通H61出掉了

网友:
直接买个BIOS刷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