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瓷m1520h打印复印空白出纸卡纸

楼主(2017-10-18):
昨天有个客户拿来京瓷m1520h打印机,开始是打印复印空白,出纸卡在出纸口。打印复印空白就先检查了鼓芯,看起来挺好的,就看下缴光器,发现是漏粉严重玻璃条就用酒精擦,然后整机清粉,但问题还是一样。今天就拆开机子看看,发现三块板也全是碳粉,就拆来吹一下,重新装回去后出现维修呼叫C2000,以后板的问题,但是整套板换后也还是出维修呼叫C2000,接下来要怎样修,请各位大神指导下,提供下意见。

网友:
检查一下,是不是主电机线束没有连接好。清洁是几个检测要重点清理。

网友:
没遇到过这个问题楼主现在解决了么?

网友:
维修呼叫解决了,是主电机后部的感应器脏了,卡纸没字没解决,激光器看起来没有问题,板也试过,不过不知道换的板是不是同样问题的,机子客户拿走了,就没有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