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不能用

楼主(2017-10-18):
一块技嘉B85 HD3  USB接口能进BIOS  也能用  进系统后也都正常   但是在进大白菜U盘启动安装系统选择菜单的时候全部失效 鼠标也不能用  键盘灯是亮的 该怎么查  键盘  鼠标都是好的  U盘系统也没问题  已经重刷过BIOS

补充内容 (2017-10-20 00:48):
已经修好了  换了PS接口后面的822排阻故障修复

网友:
测量USB接口中间的两个检测脚阻值是不是差不多

网友:
没想过换个PE试试????????????

网友:
查查USBOC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学习转积分学习转积分学习转积分学习转积分学习转积分学习转积分学习转积分学习转积分学习转积分学习转积分学习转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