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小强不联想,元庆会怎样?

楼主(2017-10-18):
小强不联想,元庆会怎样?

网友:
是小强进机导致短路吧,看不到楼主的意思!

网友:
这个板子正面有一层塑料贴纸估计 板子烧的不会很重 有些小强安家的板子修起来确实很费时的

网友:
这种机器修玩得吐了     我修过一台打开全是小强

网友:
这种进过虫子的板子修起来不是一般的酸爽,特别是用热风枪吹芯片的时候,那气味憋气都难受。

网友:
                  小强真可恶,宁愿修进水机也不愿意修进小强的,那是真的臭,而且还是骚臭。。。。

网友:
请问一下这个是如何修好的,进蟑螂了有些故障很难修,费时费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