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4-3442不开机

楼主(2017-10-18):
DELL的14-3442笔记本按开关键无反应,待机5V 3.3V正常,裸板测试发现按开关后电流会上到0.11A,瞬间CPU(这个主板没有传统的南北桥,是个三合一功能的BGA封装CPU)旁边的供电有1V,内存供电也瞬间产生了,然后就又掉电没有反应了。不同于论坛上RTC电路故障,这个主板的RTC电路一直到CPU边上的部分都是正常的。

请指点一下维修思路。

网友:
bga封装的 三合一的机器 修着想吐

网友A:
瞬间再测量一下别的电压比如内存电压,二级转换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瞬间再测量一下别的电压比如内存电压,二级转换等

现在检测发现RTC_DET#这个信号对地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检测发现RTC_DET#这个信号对地短路了。

嗯,那就先把这个信号短路问题解决了看看

网友:
这个RTC_DET+信号是不是低电压有效呢。

网友:
学习下积累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