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此处为何有24.9伏?

楼主(2017-10-18):
这个电压是怎么来的呢??什么电路需要??

网友A:
这个是隔离管的G极电压吧,充电芯片升压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隔离管的G极电压吧,充电芯片升压来的

其实我是想知道这个电压有什么用?是不是充电用?

网友(点评):
看来需要恶补一下基础电路啊,这是N沟道管子导通的条件啊

网友:
这个24V是隔离管的G的控制产生公共点的

网友:
谢谢两位大哥了,小弟针对性去学习一下。

网友:
由N沟道隔离的管子。是公共点产生的G级电压,一般用万用表就是这个电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