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联想B470 电池不开机

楼主(2017-10-20):
机器型号:联想B470
机器故障:电池不开机,用电源开机有时候会掉电。
维修过程:先简单描述下具体故障:
机器是一修,客户说电池不开机,实测【1】用适配器开机正常进系统,偶尔会出现掉电故障。
进系统后电池可以充电。【2】单用电池 ,是主板可以上电 不过不亮(有开机灯显示),单用
电池有时候不亮机会重启, 且此时插上适配器,机器就会亮机。【3】主板无进水等

见到这个现象,简单这个机器,掉电重启 估计第一印象都是铁MOS ,

维修过程:【1】先换掉了常坏的U供电MOS管测试故障依旧,板子还是这个现象
【2】开始按部就班的查下 ,适配器下可以正常亮机,先不测 。用电池不亮机,此时测
U3607 转换电压没有完全转换,查控制级只有5V左右 ,继而追查故障点C3606漏电
去掉后触发测试正常。

电容漏电 ,用适配器时候可以导通二级电压,电池模式下公共点电压在12V左右 ,漏电后控制级
为5V左右不能驱动二级电压产生,出现这种不常见的故障现象。

网友:
经验丰富,维修迅速,大神级别秒杀。

网友:
看见乌龟管就想起自己陪过一个CPU,痛啊。谢谢宝贵经验分享

网友:
经验丰富,这个都是被秒杀的了。

网友:
这个细小的问题都让你发现了啊!

网友:
看样子有时候遇到奇怪的故障 还是要按照正常思路来 如果这故障按照经验式维修估计就有点难了 看到这个帖子 想起很久以前修一个HP老本子 花屏 显卡换了三个 显存全搞一遍 还是花屏 后来实在是没招了对着图纸把显卡所以的供电都查了一遍 发现原理显卡1.5v偏低 线性稳压器坏了 APL多少来着记不清了。

网友:
这一看就是大神级别的,佩服,我这里有华硕的X550C就不好,如果有大神在肯定就能修好了。

网友:
以前修到过这种故障的,有时不开机,转出的电压不对

网友:
技术 大师 厉害了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网友:
老司机啊,思路很厉害,适配器正常就先扔一边不理,直接搞电池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新手,学习了。。。。。。。。。。。。。。。。。

网友:
这个故障比较少见,一般都干 铁管子,加分必须地

网友:
恭喜楼主,希望楼主在维修的路上越走越宽。

网友:
先杀铁壳mos管,再按部就班的查,

网友:
这个机器通病 贴管爱坏,这个问题很少见

网友:
班组就是版主 技术好 人品好  关键有啥技术都分享

网友:
这种故障真是少见,一般都是乌龟管作怪。

网友:
样子有时候遇到奇怪的故障 还是要按照正常思路来 如果这故障按照经验式维修估计就有点难了 看到这个帖子 想起很久以前修一个HP老本子 花屏 显卡换了三个 显存全搞一遍 还是花屏 后来实在是没招了对着图纸把显卡所以的供电都查了一遍 发现原理显卡1.5v偏低 线性稳压器坏了 APL多少来着记不清了。

网友:
一个电容坏,其实这很不好修。。厉害

网友:
楼主技术很牛B    这种机子 给我估计扔一边      有时间再看看

网友:
想这电容漏电除了看图纸,烧板可行吗?

网友:
前面的找的两个问题都是迷雾。。

网友:
   此等故障为止少见   但楼主分析故障原因确实让人佩服   原理虽然简单   但很少有人会想到这一点   电池模式下公共点12V,电容漏电,G级驱动不了 赞赞赞

网友:
老铁...这个快算通病了..

二级转换那个位置还喜欢断线

修过好几天都是那个位置断线来了。

网友:
电容漏电,这是通病吧?联想一代机多出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