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帅哥没听懂你讲的课呢咋办

楼主(2017-10-18):
             你的欧母定率怎么电阻和电压不用换算成  A.V R 同等单位 吗 I= U/R  比如 U 是 2 V ,R 是10 欧 。I = 0.2A。 R 变大了 10K 了 怎么I 还是  0.2 安呢?

网友:
有没有师兄可以指教一下呢谢谢 我的意思是 安 伏 欧才是同级单位怎么可以用 1.24V 除以 100 K 结果才除以 100R 电流还没变。但是1.24V 又没同时缩小1000 倍怎么就只电阻缩小就可以这么计算?

网友:
Vout=UvinR2/(R1+R2)

网友:
I=U/R  电阻变大,电流变小。 两个计算公式不一样

网友:
2V 10K  电流肯定是 mA了

网友:
如果电阻是10K,那就是10000欧姆,电压2V不变,那就是2V/10000欧=0.0002A=0.2mA,明显电阻变大,电流变小了,明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