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硕w509l闪屏,接充电器正常,用电池会闪

楼主(2017-10-18):
  w509l闪屏。首先发现正常显示,无背光。接充电器正常显示,外接显示器也是正常显示。用电池开机无背光,测量没发现问题,用磁铁吸休眠开关的管子发现开始闪烁,拆开休眠控制的管子,也是一样闪,把主板拆了扔在哪里。出去装监控,晚上回来发现显示正常了,用电池也是正常,不知道大家又遇到过吗?我最后什么也没换,给客户了,不知道会不会返回,记录下。供大家参考。

补充:大家说的没错,返修了,我有个一样的电池换了,屏幕现在换了,排线换了,没找到问题。 在研究下。

网友:
那这个是不是会返修啊!那这个是不是会返修啊!

网友(点评):
不知道,我做个记录看看 ,论坛也有人遇到,没看到怎么解决的。

网友:
也不换个屏试试,说不定是屏本身的背光问题呢

网友(点评):
忘了说了 ,屏幕换过的,不是屏幕问题。

网友:
遇到过  是电池坏了   换电池好的    电池电量小于百分之15就会开始闪

网友:
呵呵 我也经常遇到自己好了

网友:
楼主,估计这个机器还是有问题的!你作好回来的准备吧?

网友:
电池的问题,电池充满电就好了,以前遇到过

网友:
我靠 不会吧 我的一个话说本也是这个问题换了俩瓶了 难道就是电池的问题  原本是摔坏的啊 屏碎了 换了个屏 然后用了半月就成闪屏了

网友:
我以为屏有问题 我就给发走了 然后又发了一块 不是闪屏 是花瓶 DOS没事 进系统全是划线

网友:
会不会是电池或者电池坏掉了没有电了自动闪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