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联想cfm2+a78m

楼主(2017-10-18):
修复联想cfm2+a78m,可能是通病修了10多片

 会员1584880300鑫豆2025-3-10 01:29
 会员550410300鑫豆2025-2-5 12:12
 会员1245812300鑫豆2024-11-15 12:08
 会员1564052300鑫豆2024-9-2 19:49
 会员765062300鑫豆2024-5-25 11:03

网友:
    要是有图纸分析原因更好了!

网友:
不用换掉,直接拆掉就可以?

网友:
10多片了   那肯定是通病了

网友:
看样子又是什么开启信号出了问题,拆了就正常出现。

网友:
楼主技术很好,学习了,日后遇见此问题可以效仿试试。

网友:
10片主板,应该是通病了,楼主查的真仔细,最烦这种特殊电源的主板

网友:
应该是通病吧!我今天修的这片板子不跑码  所有电压正常,除了一个芯片标识a8=2a,不出电压,没有图纸,不知道啥玩意,看着是给桥供电的,看和51117长的像,量量引脚都差不多,换上出1.2v电压,板子修复

网友(2017-11-30):
看不明白就只有死记硬背啦,以后碰到了就直接换好了。

网友:
楼主技术很好,学习了,日后遇见此问题可以效仿试试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出来   缩短维修时间 现在时间就是金钱

网友:
那个是双三极管还是双MOS管

网友:
请问这6脚IC是干嘛用的?。。。。。。。。。。。

网友:
联想现在省料,开启信号经常出问题,拆了就正常出现

网友:
问这6脚IC是干嘛用的?。。。。。。。。。。。

网友:
说的够详细  有机会也想学习一下

网友:
多谢分享,正在学习中

网友:
拆掉这个小6脚就可以了,有图纸分析一下就更好了

网友:
记下了下次碰到一定秒杀。多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