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ET2040IUK

楼主(2017-10-19):
华硕ET2040IUK 一体机 开机屏幕不显  插键盘指示灯有亮  刷BIOS无果  总感觉某个信号 电压 没出来  没图纸不好下手 哪位大神遇到过 。。。

网友A:
是核显还是独显?如果是独显,查查独显供电是否都正常且符合电压设计要求。另外查查屏线到屏这部分。还有屏线接口部分。

网友B:
显示器有光靓什么吗?检查下显示器主板。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核显还是独显?如果是独显,查查独显供电是否都正常且符合电压设计要求。另外查查屏线到屏这部分。还有屏 ...

集显的   屏这边有电压过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示器有光靓什么吗?检查下显示器主板。

背光都不亮  这个要有开启信号背光才会被点亮 、、、、、、、、、

网友:
引用 网友C:
集显的   屏这边有电压过去

背光开启信号呢?

网友D:
用手电照来看看有没有显呀.......................

网友:
如有图查背光控制电路,如无图查LVDS接口电路和显示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手电照来看看有没有显呀.......................

没有哦  缺供电。。。。。。。。。。。。

网友A:
那就不明白了,到底缺什么信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那就不明白了,到底缺什么信号?

屏供电有5v 背光升压电路坏了   导致无背光  奇怪背光坏了用手电筒照屏幕居然无字符   可以听到开机进系统的升压   没图纸不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屏供电有5v 背光升压电路坏了   导致无背光  奇怪背光坏了用手电筒照屏幕居然无字符   可以听到开机进系 ...

可能屏幕材质关系,亮度十分低,根本看不到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