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首发三星S22A350H MCU程序,解决无信号通病 !

楼主(2017-10-19):
首发三星S22A350H MCU程序,解决无信号通病 !

S22A350H 配屏M215HW01

网友:
三星的液晶显示器就是爱坏,mcu程序

网友:
楼主分分享精神值得学习啊,目前还没遇到过这个型号的显示器,
都是刷三星19寸的MCU

网友:
我记得以前有一款不显示的。连接一个三星的程序在线刷机。

网友:
还是三星有搞头,刷机搞定,赚的很容易

网友:
还没有修到过这个款, 程序坏的还是比较多

网友:
三星的都程序比较爱坏的多啊。。。。

网友(2018-06-05):
这种显示器不是刷BIOS就是高压部分坏,不行换板了,

网友:
这种显示器刷完 必须把亮度降低要不然 用一段时间升压块爱坏!!!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下载备用了哦。。。。

网友:
发现这款程序好像经常出现问题,是MCU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