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 5s 不开机 电流100-200毫安

楼主(2017-10-19):
iPhone5s 不开机 显示一个白苹果标志后就没了 黑掉
稳压电源 加电不漏电 按开机后 电流只有100-200毫安左右 然后回到100毫安 不归零
但是插上尾插数据线后就归0 拔掉就回到100毫安

补充内容 (2017-10-28 15:51):
查到了R17  I2C0_SCL 总线 短路 二极体0 电压跳变的 0.8v  0V 然后循环这样的电压。。 除了CPU 没拆 其它连着的IC 电源IC U2 音频 显示 通通都拆了。。  二极体还是0   就是CPU的问题了?  只能换CPU吗?

网友:
示波器查电源芯片IO.    看看波率吧  要不就那万用表看看数值

网友:
感觉是硬盘故障,你量测一下硬盘供电或信号线路是不是正常。

网友:
刷机就好

网友:
有大师看看吗?  如果是I2C0_SCL 电压二极体0怎么办?  SDA 电压和二极体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