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ACER E1-471G开机白屏

楼主(2017-10-19):
一台宏基E1-471G,独显,开机白屏,换了一块屏,正常显示一会,也出现白屏,找了一块碎了的屏替换可以正常显示,换了几块新的屏都是白屏。到底是显卡还是屏的问题,郁闷中,高手指点一下。
显卡

网友:
建议在 白屏的 时候 查查屏接口的一些条件是否满足

网友:
昨天也接到一台联想,间接性白屏,然后换屏,正常一下,又出现了。。今天看看排线是否通,然后显卡~

网友:
查3.3屏供电呐lvdvcc,条件都不量直接去换屏?

网友:
是的,你先查屏的3.3V,再看看屏线接口正常不,再不行看看EC和显卡

网友:
这机器还有这毛病啊 期待你们的结果

网友:
换新屏试过还是白屏就要先查下屏接口的条件了

网友:
碎屏 可以正常 显卡的可能性低

网友:
白屏很多情况是屏供电问题,查LCDVDD有没有供给屏接口,一般是用管子转换的,G极电压不正常会导致,G极一般来自于显卡

网友(2019-10-14):
出现白屏的时候,检查一下各关键点参数

网友:
白屏多是LCDVDD 屏供电不正常引起的 查查屏的供电条件

网友:
白屏,查开启电压。飞3V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