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20S 关机自动重启 有时开机蓝屏 和无法点亮

楼主(2017-10-19):
            接到一个联想E420S  非E420机器   这个 是板载CPU   故障现象是 无论在系统下 还是不安装硬盘的情况下  关机都会自动重启   而且 有时候开机会点不亮  有时候会蓝屏

       分析:此机 点亮后  不会关机 可以正常使用 ,排除了 开关问题   那么问题就出在主板上  分析大概问题 1.BIOS   2.主板其他电路  3. 外设  为什么要说外设呢  我们都知道 有些机器具有网卡唤醒功能  如果网卡或者相关主板电路部分出问题 有可能就会出现这个问题

       解决: 本着先易后难的原则  当然是先取无线网卡  在整板载网卡   在整BIOS   很幸运的是 去掉无线网卡 机器就正常了  但是还有个问题 就是这个机器 很挑网卡  把我的所有家当 十几个无线网卡 都没有配上  只有订原装无线网卡 原装网卡上机   此机至此维修完毕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啊,是我的话肯定查下显卡电路去了,这就走上不归路了

网友:
学习了              楼主思路清晰啊,是我的话肯定查下显卡电路去了,这就走上不归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

严管板块 回帖遵守版规 不要灌水  灌水情节严重的会扣分禁言

网友:
无线网卡导致这个问题的不多见 加分了

网友:
运气也太好了吧,我怎么从来没碰到怎样的,都是显卡什么的

网友:
见过好多无线网卡导致的不加电之类的,现在一拆出主板都量网卡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