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K20 3V5V短路 烧鸡秒好 版号LK20 mb 13335-1

楼主(2017-10-19):
K20短路烧鸡 直接上图

网友:
烧鸡大法短路秒杀

网友A:
最爱的就是大短                             黑黑

网友:
烧鸡大法屡试不爽啊,反正我碰到短路的都是先烧下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爱的就是大短                             黑黑

这个是 待机偏高 待机芯片发烫待机0.06

网友B:
是电感对地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电感对地了么

是的是的

网友:
烧机法解决短路故障还是挺好用的,可一定注意电压别烧高了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经验收藏了下次遇到好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