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D5OO5台式主板大端(版号 LKBNM1 V:1.0)

楼主(2017-10-19):
这个台式机用的是19V供电,CPU大短,有图你们自己看,传上BIOS没分了这个机器就一块可拆卸CPU,AMD的BIOSS是4M的

LKBNM1 V;1.0(15-KF4-011000).rar

网友:
A8的CPU,整个主板就靠它来运行了,大短应该是CPU供电的某个上管击穿了。

网友:
CPU大短,到底是CPU坏了,还是CPU供电坏了?

网友:
应该是电容击穿了来个烧鸡大法看看、、

网友:
这个是电容烧了,CPU不是A8,而且这个板子没有桥,是全集成的

网友:
我上次碰到的是CPU供电大短是一个固态电容短路了,LZ这个是什么电容

网友:
好想知道这个怎么修。。。这种板的图纸好难找啊,谁传一个?

网友:
是CPU供电损坏了还是CPU损坏导致了大短路了?

网友:
我有图纸的哦,有需要的联系,QQ:190709646

网友:
我这个板子是电容短路了,赚到了修好后靠里侧的内存不过,供电时钟正常

网友:
也想知道这个怎么修。。。这种板的图纸好难找啊,谁传一个?

网友:
以后干脆连供电也进去CPU得了。。。。。。。。。。。。。。

网友(2018-03-18):
能用吗朋友?想要又怕下,没分就是可怜。。。。。。。

网友:
分怎么来的  〈〉???

网友:
我的主板是加电不显示,可调电源跑电流到0.48V左右,下载个楼主的BIOS试一下,各位静候佳音

网友:
谢谢分享,最后什么东西坏了,麻烦分享下

网友:
烧鸡大发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