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片电容耐压值,额定电压,击穿电压之间的不同

楼主(2017-10-19):
瓷片电容耐压值一般是指电容两极之间可以承受的电压的最/大值。耐压值一般只有测试时才会达到,用于测试瓷片电容质量。即使在测试时,耐压值也是保持一个很短的时间。如果长时间进行耐压测试,就会损坏瓷片电容。
瓷片电容额定电压是指电容器运行的电压范围。是保障电容长期稳定工作的标准电压,使用中电容两端施加电压不能超过这个值。是与这个值相等。这样才可以保证电容正常工作。
瓷片电容击穿电压是指电容两极之间可以破坏的最/小电压。
通俗解释:耐压值=/高电压;额定电压=工作电压;击穿电压=破坏电压
我们也可以把耐压值和击穿电压理解是一个意思,当加在瓷片电容上的电压超过耐压值的时候,瓷片电容会被击穿。
瓷片电容耐压值,瓷片电容额定电压,瓷片电容击穿电压,瓷片电容
瓷片电容额定电压是指电压建议工作电压,耐压值一般是指电容两极之间可以承受的电压的最/大值,击穿电压是指电容两极之间可以破坏的最/小电压.耐压值=/高电压;额定电压=工作电压,击穿电压=破坏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