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硕U303L待机正常,不触发

楼主(2017-10-19):
同行拿来一台华硕U303L超薄本,说不开机。一看还很新的机,心想看来又没图纸了。修本第一个肯定想到咱论坛了,看看有什么通病之类的没有,结果失望没有。那就拆下主板从基本的开始吧,先量各个电感对地阻值,还真发现故障点如图标示的电感对地短路了。找到故障就好办了,烧鸡法吧。接上电查找,左摸摸右摸摸,终于找到了在背面一个很小很小的电容

换掉后试机正常了,过程简单。
顺手上个亮机图和BIOS

网友:
这种故障最好了

网友:
对,修复机率大,又快排除,一修机的话大电流真的很好修

网友A:
这种小电容短路                      真是比较幸运的维修

网友:
这种短路用烧机是最好的方法

网友:
修的不错,现在的本子三合一CPU的太多了,短路还号修些。。。。。。

网友:
遇见这种故障真的是捡钱了

网友B:
这种电路结构的主板,我遇到的很多不开机都是三合一桥部分短路或损坏不开机,你这个很运气好,电容短路,楼主烧鸡大发运用娴熟!恭喜楼主收银。

网友:
最喜欢短路故障。。。怎么修也能修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小电容短路                      真是比较幸运的维修

而且插上可调电源不会大电流。根本看不出短路,代机0.02呢,正常代机没有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电路结构的主板,我遇到的很多不开机都是三合一桥部分短路或损坏不开机,你这个很运气好,电容短路,楼 ...

修过好多三合一的板都没修好啊,现在的板越来越难修了,器件在有那板上都不标型号了,又难找

网友:
传说中的烧鸡大法果然厉害,学习了,有些短路用烧鸡就烧不出来

网友:
楼主,你运气真好,这种 板子不好修,辛亏是短路,呵呵,捡钱哦

网友:
我这有块料板,隔离管19v有,一过检流电阻就被拉低为3v,测待机5v电感对地值极低,把电感撬开后前面的检流电阻的19v就出来了。我判断5v后级负载短路了,烧机烧出来cpu很烫,其他小零件没特别烫的。我很懵,问师傅怎么回事,他让我想烧机cpu为什么会烫。是我排除的方法错了吗

网友:
最喜欢大短了,一般只要拆除板了,就是分分钟的事。只是最好事先测量一下各大电感的对地阻值,不然点子背的时候容易烧坏其它原件。

网友:
是大短路还是后极短路呢

网友:
下次可以研究研究一下 没修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