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MS-16J6笔记本BIOS

楼主(2017-10-19):
原机备份,备份后装上去第一次亮机很慢,耐心多等一会儿,重启过后亮机时间正常。主板版号MS-16J61, i5CPU,英伟达显卡型号N16P-GT-OP-A2,八显存。 微星MS-16J6 MS-16J61

网友:
学习了 路过 留着日后还有怕用得上

网友A:
建议谨慎下载!我刷了 触发到0。02就没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建议谨慎下载!我刷了 触发到0。02就没了

建议重新下载另外的BIOS试过再回帖下结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重新下载另外的BIOS试过再回帖下结论

我下载你的测试过!机器原先故障是不显示 电流正常!刷了你的 变成电流只上到0.02 不动了!正常的是0.02会继续跳变。至于是不是ME部分不一样导致的不肯定

网友(2018-03-11):
我手上有一台GL-62,板号、I5 CPU、八显存和LZ说的一样,原机装集显驱动蓝屏。刷了LZ的BIOS也是电流卡在0.2A左右不再动了。

网友(2020-09-25):
无效bios,电流0.2

网友(2023-10-16):
亲测可以亮,亮机速度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