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一体机K60不拆光驱,改双硬盘

楼主(2017-10-19):
客户拿了一台苹果一体机K60没拆光驱,有改双硬盘,把硬盘排线和硬盘都烧了,不知道这样改是否容易烧,是要给客户换挑排线和硬盘,还是建议客户去掉光驱或去掉一个硬盘。大神们给点建议

网友:
牛逼    又学了一招。。。。。。。。。。

孤单的我、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客户还是要恢复原来的双硬盘和光驱,装好亮机,

网友A:
风扇可能会很大声的  测不到硬盘温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风扇可能会很大声的  测不到硬盘温度的

风扇没有很大声,正常的。。。。。。没有狂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