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这个LVDS信号,有独显的,去到了桥?

楼主(2017-10-19):
请教下,这个LVDS信号,有独显的,去到了桥?
我起初一只以为,有独显信号就从显卡发出。集显卡就从桥发出。(不是cpu哈哈)
那么这个独显的信号,又是如何去到屏接口的呢?意思是,如何排查独显的信号呢?
应该是这样的吧:独显去到了桥,然后由桥来负责传输到屏幕接口上?我过去都是屏幕接口上快速的找到显示信号。这下,我有点不izhidao怎么赵这个显示信号乐。求教下,谢谢。

我是想说,这个图纸,如何赵显卡 的显示信号,呵呵
百度云图纸:http://pan.baidu.com/s/1slPspbf      版号:DAORO8MB6E2

网友:
双显卡切换的本?

网友A:
笔记本大多有独显的,其中cpu也带显示核心。。。。
我不知道这个的独显的信号查什么呀。。。

网友B:
这个机器是不是可以双显卡切换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是不是可以双显卡切换啊

亲,我想请教的是。如何查找独显的显示信号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笔记本大多有独显的,其中cpu也带显示核心。。。。
我不知道这个的独显的信号查什么呀。。。

双显卡自带切换的本子,CPU和PCH之间,启用FDI总线,LVDS和VGA等显示接口全部挂在PCH上面。核显处理的数据,经过FDI总线到PCH,然后输出到屏幕。独显处理的数据,经过PCI-E总线到CPU,再从CPU到PCH,然后输出到屏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亲,我想请教的是。如何查找独显的显示信号呀。。。。。。。。。。。

独显信号就是先找到板子上的独立显卡,再对照原理图找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双显卡自带切换的本子,CPU和PCH之间,启用FDI总线,LVDS和VGA等显示接口全部挂在PCH上面。核显处理的数 ...

大神的回复,总是细致入微。
膜拜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大神的回复,总是细致入微。
膜拜了。。。。。。。。。。。。

别这么说,这只是个大致流程,有些本子也不见得全部这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别这么说,这只是个大致流程,有些本子也不见得全部这样。

晓得这个原理是一回事,然后肯无私指点又是一回事。
而你的每个帖子和回复,都很细致。表示对你很钦佩。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晓得这个原理是一回事,然后肯无私指点又是一回事。
而你的每个帖子和回复,都很细致。表示对你很钦佩。

我想找到这个信号,独显显示的信号。来判断显卡的故障。我现在的维修多半是修供电这块。然后换换bga芯片。我想在需要的供电都能找到的情况下。看下,时钟,复位。以上都检查完。看看有无显示信号输出,来很笃定的判断说,恩,这个就是芯片坏了,换就行。而不是,“恩,可能,大概。先做个bga再说。。。”
然后还有就是,对待这种的情况,大芯片需要的几个供电,在有图纸,有点位的时候,我还能有耐心,可以一一找到它。好多主板都是连原件号都不齐全,有图纸就很感谢的情况。我找需要的各个供电,很费力。

非常非常虚心的请教下:如何找到比如桥,显卡等大芯片需要的各个电压。我只会大电感找,mos管转换找,还有小的贴片电感上
然而有图纸,我还找的很费力。请问,请教下。你们都怎么找的。非常感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别这么说,这只是个大致流程,有些本子也不见得全部这样。

谢谢了,根据你的提示,cpu和桥FDI总线。
我找到了cpu的模块FDI部分
FDI_TXN0 这几组应该就是cpu的集显显示部分。不过是直接通道桥的。木法测。

我把这个图放大,然后,我发现了。呵呵,这块就是cpu的显示部分。

然后,这些个信号都是直接通的。就是显卡部分有耦合电容。正温故而知新,我还在心里想,传输信号会用到耦合电容。还有我看你过去发的帖子写到,破烂里收几个板子,你耦合电容掉了,你都慢慢的修出来了。我表示佩服的时候,我还跟贴问过你“耦合电容怎么找,耦合电容会引起不走代码的情况。”然而,我拿主板却不知道如何下手。现在总算有个明确的框架图了,渐渐清晰了。
显卡到cpu的耦合电容出问题,会导致,任不到独显。。。那么我还是想问:我以前曾对照过主板,没图纸啊。可能有图纸,这些个耦合电容我也不好找。不过我知道cpu去显卡看走线。走线的几个成对的电容。我曾试过,我把这些个电容去掉一个,哎呀,我kao,居然还能亮?再去一个?还亮?后来索XD去掉?(时间有点长了,但是,我始终记得的是,我去掉了好多个这些成对的耦合电容。还能亮机。后来我又给补回去了。但是,我好想忽略了一点就是:能亮机器,可能,多半会是亮了不动。。恩,多半会是!!!)

老板催干活了。。。。晚点查下桥部分。。。
呵呵,谢谢朋友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找到这个信号,独显显示的信号。来判断显卡的故障。我现在的维修多半是修供电这块。然后换换bga芯片 ...

不是说怎么找吧,也都是看图纸来,没图纸的时候,也是相当的吃力。找电感是一个,然后就是找些低压差线性稳压芯片来推测着查些GPU需要的辅助供电。有时候确实没办法,会把显卡拆掉,对比同型号芯片有图纸的机器,来从焊盘上出发,找外围供电输入端口。就这么些死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晓得这个原理是一回事,然后肯无私指点又是一回事。
而你的每个帖子和回复,都很细致。表示对你很钦佩。

谢谢,我所知道的,我一定说,不知道的,也没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了,根据你的提示,cpu和桥FDI总线。
我找到了cpu的模块FDI部分
FDI_TXN0 这几组应该就是cpu的集显 ...

客气的,维修就是不断的积累和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