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 UV20-C17 不触发小维修

楼主(2017-10-19):
客户那里机器说不开机,详细询问后客户说放在家里很久没用了,报完价,在客户走后快速拆机。裸板插上可调电源,按下开关不触发电流0.008,习惯性的小电池放电后再测试还是不触发,但量的小电池0V于是更换小电池还是故障依旧,用万用表全场电感打值均正常,待机3V 5V也正常,由于这主板没有图纸(论坛搜了好久都没有)看看EC:IT8502E 网上搜到数据手册测得 74脚:AVCC 3.3V 14脚:WRST# 3.3V正常,这时想着客户说放了很久而且小电池没电,于是决定刷个BIOS试试,好久才找到和我板号M116-MAIN-PCB-V1.2.1一样的BIOS ,下载下来好刷完后测机电流马上上来了,接上屏亮机了。到此维修结束,新人第一发帖请多多指教。

网友:
有些机器很奇怪,放着久了不用,BIOS 会坏

网友:
为啥前面传的图片没了新人不知道怎么设置

网友:
一般看到太脏了,BIOS 也容易坏

网友:
学习了,,,,,,,,,,,,,,,,,,,,,,,,,,,,,,,,,,,,,,,

云吞煲仔饭 -2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句容诚信电脑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刷BIOS试试看  不行换一个试试看看  记得要备份哟

网友:
bios虚汗也是这种情况,我每次先清理灰尘,在注意有无虚寒的位置

网友:
BIOS 电池坏了  会出现BIOS文件损坏吗

网友:
感觉好多说不出的毛病涮BIOS往往就能好,我对朋友们戏称之为包治百病。

网友:
神舟好像挺多这种情况的 放久了就开不了机

网友:
BIOS 芯片很容易坏的     但是笔记本小电池 取了也可以尝试

网友:
bios现在存的代码多了坏的几率也就多了吧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