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355V4C 键盘和触摸板不能用

楼主(2017-10-19):
三星355V4C 键盘和触摸板不能用   客户描述 之前一直正常  第二天使用就出现这种现象 更换过键盘 问题依旧

网友:
主板短路,造成键盘不能用,还有可能那个卡槽腐蚀了,刷一下。有可能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
检测一下看是不是没有供电。。。。。。。。。。。。。

网友:
从触摸板入手 测测相关的基本条件

网友:
有的触摸板不能用是驱动问题,要升级,至于键盘吗,就查下键盘接口附近有没有腐蚀痕迹,不行的话可能是EC

网友:
系统啊,ec什么,你这样直接找会搞 的看哦

网友:
先简后难,别把问题搞 扩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