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器内存怎么改成普通内存

楼主(2017-10-19):
我这有一条三星8GB 10600R服务器的内存,想把它改成普通台式机上用的

不知道论坛里有没有维修内存的师傅给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首先得弄明白是4bit颗粒还是8bit颗粒,如果是4bit颗粒,至少Intel民用消费级平台是肯定点不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首先得弄明白是4bit颗粒还是8bit颗粒,如果是4bit颗粒,至少Intel民用消费级平台是肯定点不亮。

就是AMD专用内存一样么,只能给AMD芯片组能点亮?

网友C:
对呀  谁来再科普下  二者之间的区别和性能详解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呀  谁来再科普下  二者之间的区别和性能详解

区别性能百度都有,就是多了一个ECC校验,不知道光刷SPD文件能不能行。。三星8GB的SPD文件找不到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首先得弄明白是4bit颗粒还是8bit颗粒,如果是4bit颗粒,至少Intel民用消费级平台是肯定点不亮。

已上传图片, 版主看看,我找个普通台式机8GB内存的SPD文件刷上能不能行?

网友E:
这个不要想了,如果真的能弄成功,就要换PCB。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不要想了,如果真的能弄成功,就要换PCB。

我把ECC校验芯片拆了,把SPD刷成普通内存的行吗?

网友:
查一下颗粒的PDF看看颗粒的具体参数,看是否可以改.

网友:
数据位数都不一样,,,,。。、

网友:
颗粒频率都不一样哪能改的了 ........................

网友:
估计改不了,如果能改估计也得换pcb吧,工程大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AMD专用内存一样么,只能给AMD芯片组能点亮?

AMD专用内存也仅仅是AM2,AM2+,AM3这三代接口,AM3+就不行,FM接口也不行。至少目前看来,如果AMD不把4bit内存带宽控制器下放到民用CPU里面,那么AMD专用内存很可能会随着AM3等平台的淘汰而消失。

网友:
引用 网友D:
已上传图片, 版主看看,我找个普通台式机8GB内存的SPD文件刷上能不能行?

具体还是看颗粒,另外你得弄明白是单纯ECC还是REG ECC,单纯ECC内存多是8bit位宽颗粒,只不过多一个颗粒芯片用来做校验而已,普通平台都能点亮,只是不支持ECC罢了。

网友:
最近内存暴涨,楼主可以改改看,我手上也有好几根一模一样的这种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