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0 无DGPU_HOLD_RST#

楼主(2017-10-19):
Y470 短路,拆机去掉短路的电容后,能开机正常显示.装机后电流上到0.95左右,不显示,经查,无DGPU_HOLD_RST#。VGA_PGOOD ,SYS_PWROK都有,显卡的1.05V,1.5V,1.8V,3.3V都有,故求助
显卡

网友:
看看显卡电压有没有出来 最后一步供电是 CPU 在到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