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M31欧盟标签主板不跑码维修

楼主(2017-10-19):
       方正的机器,客户拿来说不启动,说别的修电脑的说主板坏了。当然我得做我自己的检测。通电内存报警,拔插内存亮机,就让客户直接搬走了。晚上这家伙就打电话说不开机,第二天又送来了。拆下主板就发现一个欧盟rohs ok标识,后来在标签下找到版号IPM31,像是ASUS代工的主板。检测卡无复位(我检测卡没CLK指示),测量了一圈,发现供电基本正常。然后开始查时钟,示波器发现时钟不震荡。查检测卡CLK 是0,不死心PCI B16也是0。发现时钟芯片边上有个822排阻。如图红色箭头位置。 测量阻值有个阻值和别的不一样,但是不断路也不短路。找了坏的华硕主板拆了个822上去,通电测试一路跑马,最后滴~~~~~~~~~~

网友A:
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网友B:
这个故障可以当做通病,不过需要更多的故障板来确定。

网友C:
最后结果怎么样 故障修复 跑马 正常吗  厉害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严管板块 回帖遵守版规 不要灌水  灌水情节严重的会扣分禁言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严管板块 回帖遵守版规 不要灌水  灌水情节严重的会扣分禁言

这也叫灌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后结果怎么样 故障修复 跑马 正常吗  厉害

都滴了,品牌机主板都内置报错喇叭的。滴一下就是正常启动了

网友:
bios旁边的排阻也容易出问题,上次就是这种问题我找了大半天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故障可以当做通病,不过需要更多的故障板来确定。

是的是的,关于822的基本都能做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