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200简单维修

楼主(2017-10-19):
刚上班 接一台机 DELL 1200 顾客说是硬盘响一声就关机了 麻溜接上可调电源 待机正常 按开机 正常启动 滚动条走到一半 嗒的一声掉电了 询问顾客说没进过水 没摔过 不管了 拆机再说 拆开一看NEC大电容 呵呵 捡死鱼了 拆掉!换上4个330电容就好了

网友A:
NEC大电容看到就换,楼主换的有点粗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NEC大电容看到就换,楼主换的有点粗糙啊

看到这个 肯定是先换它了 不行再查别的

网友B:
cpu座 背后的 大电容 可能是个 通病 造成的 换点  用小点电容和并在一起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座 背后的 大电容 可能是个 通病 造成的 换点  用小点电容和并在一起就好了

嗯 就是这么弄的 四个330电容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