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点不甘心,来个大神分析下!

楼主(2017-10-19):
5代单U,PWROK有,PLT无,BIOS刷过,卡这了,估计是U挂了。有点不甘心,来个大神分析下!
这种单U坏的多。

强行给个PLT 3V,估计不行吧

网友:
别硬修了 浪费时间要不报价换U要不换主板吧

网友:
围观,学习,加油,一起进步吧!

网友:
这种情况  估计plt 呗ec拉低或者被cpu本身拉低了吧   直接给3v  肯定不行啊

网友:
换板。。最实在了。。

网友:
换板 换U  确定一下是什么坏了然后再研究

网友A:
不甘心就是这么无奈,,板载CPU 欲哭无泪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甘心就是这么无奈,,板载CPU 欲哭无泪

确实,遇到好多板载坏的了

网友:
这种单U的故障率目前还不低

网友:
U坏的最多,还是直接换主板吧,U不好换,买芯片说不定还买个坏的,哭的心都有

网友:
现在碰上这种U的板子就自认倒霉,劳神费力风险大。

网友:
集成度太高了,,,容易坏

网友:
条件不满足,你上拉个复位是肯定不行的。怀疑U坏,可以先加焊一下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