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神K760灯亮不上电通病

楼主(2017-10-19):
电脑拿来开机有触发动作 不上电  这种桥坏的多 先打值  都正常 量一下USB 信号 不正常 400   600   明显偏大    直接就换桥 换完值正常了450   450   但是故障还是一样 看来还是不能偷工减料。。。   按时序来 因为触发有动作    直接量下PM_PTN     有跳变 桥 复位  时钟 晶振都正常 BIOS 刷了两个  还是一样    量下 电压  5V 不出  5V 开启无电压 按时序来说正常 触发之后 5V应该是先出    找开启条件   果然还是这种复合管子坏了  5脚有电压 没有把线性拉低导致 5V开启被拉低 更换后解决

网友A:
这个我也秀到过  好像 还有个q53  也爱坏

网友B:
按照时序维修事半功倍,,,。。

网友C:
按照时序维修事半功倍,,,。。   时序总是记不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按照时序维修事半功倍,,,。。   时序总是记不住

只能记得住大概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照时序维修事半功倍,,,。。

是的  ,    还得需要积累经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也秀到过  好像 还有个q53  也爱坏

之前发过一个帖子 也是 管子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也秀到过  好像 还有个q53  也爱坏

都是蓝天代工的机器

网友D:
这个问题楼主修过好多吗  确定是通病吗

网友E:
这个机器这个管出故障要是个小通病故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问题楼主修过好多吗  确定是通病吗

蓝天代工的板子  不是桥坏 就是这种管子坏 还有BIOS出问题 目前没修过第四种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机器这个管出故障要是个小通病故障了

蓝天的机器这种小馆子 故障率很高啊

网友:
请各位大神多多加加分~     毕竟现在分和金币难弄啊

网友:
请看到的大神给点金币 金币有点告急啊~~~~~

网友F:
安时序查还是不错的……………………

网友G:
蓝天代工的板子 要么桥坏 要么bios坏 要么6脚复合管子坏 蟹蟹楼主分享牛逼经验 ··给老司机加2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蓝天代工的板子 要么桥坏 要么bios坏 要么6脚复合管子坏 蟹蟹楼主分享牛逼经验 ··给老司机加2分··{:4_1 ...

多谢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安时序查还是不错的……………………

时序就是思路啊   就是有点麻烦

网友:
这个通病遇到很多例子了,蓝天的板子用料就是烂。

网友:
按照时序维修事半功倍,,,。有结果了,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