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韵750W模组电源 断电求助中

楼主(2017-10-19):
一台海韵750w模组电源一千块啊  不定时断电保护 。
运行大程序  游戏等等 断电频繁。看电影 浏览网页之类的 貌似很少断电。 3D mark测试硬件时中途100%断电保护 。已经排除就是电源问题。
测试触发绿线2.4V(可正常触发,不知道这个电源算正常吗?)其他3.3V 5V 12V等等电源正常  两个大电容380伏特 电压一致 且正常  。束手无策。我“怀疑”热保护问题。 求支招。因为是个好电源值得维修

网友:
有人没。有见过类似故障的兄弟 没

网友A:
换芯片,这个概率大,只能尝试修复了

网友B:
输出端电容有没有检查过?或者更换大点的电容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芯片,这个概率大,只能尝试修复了

我发个供电芯片试试看好不。希望可以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输出端电容有没有检查过?或者更换大点的电容试试看!

换了。不行。大部分输出电容都换了

网友:
测下PFC 电容的电压   是不是电压不够  还有 就是MOS 管的推动电压 稳不稳 有没有波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