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61p加电不显电流跳变5次到1.66a。修显示后报0192错误修复。

楼主(2017-10-19):
怀疑是bios坏了,先刷了bios。故障依旧。然后焊了显卡,显示了。但是报错0192,进不去系统,最后刷回原机bios解决。故障很简单,但是后者容易走弯路。所以分享出来,希望更多人少走弯路。

网友:
安全芯片报错。。。。。。。。。。。。。。

网友A:
有些板子有时候就是只认原装BIOS,不然各种问题,搞到你不服不行

网友B:
这一款机器好像显卡出问题的还没碰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些板子有时候就是只认原装BIOS,不然各种问题,搞到你不服不行

确实。每次刷bios备份一下是个好习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一款机器好像显卡出问题的还没碰见过

还是n卡,但就是坏了。哈哈没办法。

网友C:
TMP芯片 安全模块  谢谢分析 大师66666666666666666

网友:
引用 网友C:
TMP芯片 安全模块  谢谢分析 大师66666666666666666

对的,你解释的更详细。。。。。

网友:
不就是安全芯片报错 重刷BIOS吧。。。。

网友D:
我是学徒,请问一下,是一下就跳变到1.66A,还是跑吗到1.66A再重新跑马
我也遇到过一直跑吗到显卡,结果用热风枪吹显卡没用,还BIOS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是学徒,请问一下,是一下就跳变到1.66A,还是跑吗到1.66A再重新跑马
我也遇到过一直跑吗到显卡,结果用 ...

跳上去的,一下上去成短路了。至于说刷bios还是加焊显卡都可以的。先刷或者先焊都行。一般电流跳上去再掉下来点虚焊的可能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