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用U310灰屏维修

楼主(2017-10-19):
自己用的U310笔记本前几天翻动时有时要花屏,经检查为屏线问题,网上发了一条屏线,用了两天屏线还没有收到过就变成灰屏,以为屏线彻底坏了,过了一天屏线收到换上还是灰屏。拆机用表量主板上的屏线接口所有信号阻值都正常。又开机测量了屏线接口2和3脚+LCDVCC 3.3V正常,4脚+3V也正常。能灰屏说明背光没问题所以没有测量背光供电,背光开启和亮度信号。,就剩下IMG_EN DCR_EN 3对差分数据 1对差分时钟 1对EDID信号。IMG_EN DCR_EN这两个信号是干什么的没懂,但是从图纸可以看出是EC出来的,跑电路到屏上,对照40针LED屏接口定义图查看好像没什么用,先不管了。剩下的这些信号的阻值正常,用示波仪打我又看不懂,再说看懂了也没用,因为这些信号都来至于PCH南桥,我又不可能修南桥内部,因PCH工作时要读取BIOS。防止误杀先刷了BIOS结果还是灰屏,因此判断99%为南桥坏。(估计是屏线破损,到南桥的这几个信号中的某一个信号与电源碰到一起烧坏南桥),于是拆了一个拆机南桥装上后不触发,触发有反应就是不发出SLP4/5。估计换到坏的南桥了。定了一个全新的到货后换上。还是不触发,SLJ8C的桥基本上99%成功率,连换两个不可能不成功。于是BIOS放了一下电。结果电路一下上去了,并在1.4A左右上下闪了几下,明显跑码了,高高兴兴接上屏,结果不显示了。又搞了十多分钟发现是内存接触不好。搞好内存后装机直接进系统了。

网友A:
楼主,你还是很不错的啊!自己换桥就好了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还是很不错的啊!自己换桥就好了啊!

搞了10年维修,BGA都用坏一台,淘汰一台。肯定成功率也低不到哪里去。本来第一次换的拆机桥就会好的。自己不细心,没有给BIOS放电测试。发这个贴的目的是让大家少走弯路。相信大家下次碰到这个问题能修得比我更快。现在同行之间的竟争就是效率与技术的竟争。

网友:
愿意分享步骤,谢谢楼主。。。。。。。。。

网友:
楼主这修机好干脆啊,我不到万不得已都不敢干桥的,就怕故障扩大

网友:
不错不错---值得借鉴,,,,楼主发的东西不错

网友:
感谢楼主无私分享,大家都这样,就没有找不到的资料了

网友:
楼主换桥不去电池,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错 不错~~~~~~~~~~学习学习~~~~~~~~~

严管板块 回帖遵守版规 不要灌水  灌水情节严重的会扣分禁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搞了10年维修,BGA都用坏一台,淘汰一台。肯定成功率也低不到哪里去。本来第一次换的拆机桥就会好的。自 ...

一般做BGA都是 会取下cmos电池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搞了10年维修,BGA都用坏一台,淘汰一台。肯定成功率也低不到哪里去。本来第一次换的拆机桥就会好的。自 ...

你不取下电池小心电池烤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不取下电池小心电池烤炸了!!!

炸过两回,总爱忘记取电池,业务太杂记忆衰退了

网友:
楼主维修老手啊,这经验对我们新手来对很有帮助啊。以后也可以少走弯路啊,赞下

网友(2018-03-17):
取下cmos电池,短接时间得久点,都是容易忽视的细节。以前搞主板,有时放电时间不够,刷了bios还一样不跑码,扣掉电池放久点,怎么试都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