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5R-5537进水修亮以后时间不对 而且会自动改时间 这个怎么搞

楼主(2017-10-19):
来的时候不触发  拆开发现进水 待机芯片腐蚀断线  直接换了一个 补好线OK  但是时间却很奇怪

装机 BIOS时间更改一下 F12自检无问题  进系统测试 都无问题 但是日期变成了2013年1月1日 时间是对的
改了一下 重启系统 进系统时间直接清空了
如果直接进BIOS改时间 时间是对的 长时间关机以后再开进BIOS看 时间也是对的  但是进系统就是不行 会自动把日期改了 硬盘换了不行  进PE也是变成2013年
COMS电池有点 跑线的话也没有断线 这个是啥问题

今天早上开机又都正常了  真是奇怪

网友A:
在BIOS里正常,只是进系统不正常,LZ换个系统试试看呢,别把问题弄复杂了,看似复杂的其实很多却是简单的问题

网友:
一断电就恢复成出厂时间了,RTC电路肯定有漏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就来看看....................................

严管板块 回帖遵守版规 不要灌水  灌水情节严重的会扣分禁言

网友:
重点测下桥的RTC相关线路

网友:
LZ,我建议你查查。3.3V到RTC线路,还有电池到RTC线路,这些电压稳定,就只有桥了

网友:
我也是进来看看,学习一下,以后可以注意一下,

网友:
这个机子会自动变时间是正常的,新的机子改系统进BIOS退出后装好系统有时会发现时间会变成上万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BIOS里正常,只是进系统不正常,LZ换个系统试试看呢,别把问题弄复杂了,看似复杂的其实很多却是简单的问 ...

硬盘 系统都换了 会自动变日期 时间是对的  不过今天早上看看 他又正常了

网友:
要么是RTC电路问题 要么事桥的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重点查一下主板上的rtc电路吧,说不定漏电呢

网友:
小电池可有电  有电的话查rtc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