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520e一体机不进系统小修

楼主(2017-10-19):
客户反映:使用中闻到一股焦糊味,突然死机,强制关机后,就就进不了系统了。通电试机,开机有联想LOGO,自检信息也显示,但只有光驱,没有硬盘,然后提示找不到引导设备。仔细听机身内有轻微的咔哒、咔哒的声音,好像是硬盘挂了的响声,CPU风扇也不转。
看样子主板应无大碍。拆机,粗看主板上也没有烧掉的痕迹。拆下硬盘,用易驱线接到其他电脑上显示一切正常。剩下的就是硬盘的供电问题了。
继续拆机吧,把后置的USB/HDMI接口板卸下,就看见烧焦的U51,

拿掉后,在5678脚上焊上线,外挂12V电源,电流放1A,试了10分钟,一切正常,心想不会这么无缘无故的烧吧,没有图纸,只有把线都接上,继续烧,5分钟过去,依然没事,正感到疑惑,电源上的短路灯亮起,电压掉到1.6V,当拔掉硬盘电源线后电压恢复正常,原来是硬盘电源接口内有软击穿现象,一刀剪掉,接上一个台式机硬盘电源线,U51用P沟道的9435A代换。装机。
这联想硬盘线坏的,不像原先一眼就能看到,躲着不肯现身。

网友:
联想一体机不识别硬盘就直接怀疑硬盘线,最近都改了几台了

网友:
楼主的维修思路非常的好,值得学习!

网友:
通病了  这个硬盘线很爱烧,不过把主板也烧了就比较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