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机器还有修的价值吗、

楼主(2017-10-19):
昨天接的二修机器,拆机肉眼能看到的就是待机5V烧,1.05v 烧,CPU供电上管烧,供电芯片动过。插电大短,换换拆拆后,发现3V待机还是短,才50欧左右,2V烧鸡摸CPU发热。是不是U已经确定挂了啊。

网友:
给不上价钱 不能修 不值得费劲呢。

网友:
不错 学习了 不错 学习了 不错 学习了

句容诚信电脑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点评):
实名账号也这么明目张胆的灌水啊

网友:
有没有价值这要看顾客能出多少价值

网友:
看给多少钱了  是吧

网友:
看看什么U 查查板子多少钱

网友A:
直接换板子吧,只要板层没问题,修还是有可能性的,但是客户接受不了价位和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换板子吧,只要板层没问题,修还是有可能性的,但是客户接受不了价位和时间

恩。我放弃了。客户价格300内能修。谈不拢

网友:
这个要看报的价钱,觉得有钱赚就修吧!

网友:
这得看给多少钱了?有可能上家做了手脚不值当的修,换主板吧留个料板用也挺好的

网友B:
到底是啥机器,看看机器价值和CPU价值,如果客户愿意修就维修吧

网友:
一般这种情况没有必要修了,可以确定的是CPU坏

网友:
cpu集成南桥的吧                    一般都是桥坏了 直接换主板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到底是啥机器,看看机器价值和CPU价值,如果客户愿意修就维修吧

5代I5 ....客户还不想放弃。换板子1000+·····

网友:
给不上价钱 不能修

网友:
丢垃圾桶吧,不要修了,放弃向前看

网友:
没有什么修的意义了。。。。。。。。。

网友:
没必要了,直接换吧,又快。。。。。。。

网友:
直接跟客户说 报价 还修啥

网友:
报废吧    板载的CPU吧 CPU坏了 就报废

网友:
修好  得报价 300以上   不知道稳定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5代I5 ....客户还不想放弃。换板子1000+·····

嗯,仔细查找一下条件判断CPU到底是不是坏掉了,这个机器还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