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LT2013WA屏幕上有个绿斑,白屏,这种还有救吗

楼主(2017-10-19):
联想LT2013WA屏幕上有个绿斑,白屏,这种还有救吗

网友:
这个没的救 了呀~~~~~~~~~~~~~~~~~~~~~~~~~~~~~~~~~

网友:
换个通用板来点一下屏,,。。。。、、

网友:
建议你使用通用驱动板点一下屏幕看看是不是屏幕白屏,白屏是屏幕问题的话一般就不值得修了

网友:
这种屏自自己想用还是可以的,绿斑是第一次听说,是不是什么脏东西,一般情况就是黑斑(屏坏)

网友:
这种白屏好像是屏没有通电,屏没有工作,白屏是可以修复的,换板子。上面的绿斑是无法修复的。

网友:
换个通用的驱动版
试下就知道有没有救

网友:
   白屏 貌似  这是一个通病    看到别的帖子修好过

网友:
先要确定是屏的问题还是驱动板的问题,若是白屏是可以修好的

网友:
白屏还是有大概率修好的。绿班估计是脏东西,去掉就行。

网友:
白屏可以修吧 出点了 就是屏幕的问题了

网友:
拆机 清理  无效 ——直接换屏幕 吧,

网友:
先用通用板点下屏看,驱动板坏也会有

网友:
屏漏液了,直接换屏吧····················

网友:
显示器的话纯白屏修好的可能性比较大。带点带线的灰白屏那没法修复了。

网友:
没有漏液就不要放弃 点屏试试 白屏还是有希望的

网友:
学习学习,如果修好了分享一下经验。

网友:
哪里有这种通用驱动板卖,LED的技术跟不上了

网友:
先换个驱动板试试看  如果不行的话就是屏坏了

网友:
看看屏供电有没有5v  有就是屏幕里面问题  看看保险有没有坏   没坏建议换一下屏幕里面的供电

网友:
白屏简单,绿斑难搞!
先把图像弄出来再说吧

网友:
屏幕问题,没救了。直接换屏或换显示器。

网友(2017-11-24):
我的是2013wf,开机白屏左侧几条粗白条,接下来黑屏一下然后就白屏。逻辑板上没有vgh电压,vgl电压开机有-8负,慢慢就到0伏,我还没有解决问题了

网友:
楼主显示器出图像了吗?驱动到逻辑板有5v的话查逻辑板上几组电压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