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z77主板重启不跑码求救。

楼主(2017-10-19):
主板是华擎z77极限4,故障现象是开机久了无法重启,重启后主板自带的诊断卡显示00,必须关机两三分钟等主板冷了后再开机才可以。主板冷的时候启动没有这个问题,可以正常重启,大概开机十分钟以后再重启就有这个故障。天热天冷都一样。求教各位大神。
之前也出现过这个故障,重刷bios就好了,现在用编程器刷过bios,故障还是存在..

网友:
诊断卡显示00的时候,查查主板上那些供电或者信号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