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352g外接显示正常,自带显示器黑屏。新手求助

楼主(2017-10-19):
品牌:Acer
型号:4352G
版号:JE40 HR MB 10267-4
机器外接显示器正常,可以视频,可以游戏。自带的显示器不亮。经过检查发现LCDVDD没有电压。查图纸得知由于缺少LVDS_VDD_EN所以导致没有LCDVDD
再次检查发现屏幕开启信号和亮度信号也没有电压,按照图纸检查,LVDS_VDD_EN这一路没有开路也没有短路。新手不懂这个信号需要满足哪些条件?于是直接飞线3.3V,试机,还是黑屏。求教各位大神,接下来怎么修?我测了桥的工作电压3.3/1.8都有,保险电阻完好。实在不敢相信是显卡,我怀疑桥有问题。

发一个点位图

网友:
没人帮我吗?刚刚刷了一个BIOS,故障依旧!~~

网友A:
你都没想过   换跟屏线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都没想过   换跟屏线试试

早就换过了,第一时间换的就是屏线,不仅如此,我还把显示屏逻辑板的主控IC换掉了。不过故障依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都没想过   换跟屏线试试

今天换了一个屏幕,试机还是故障依旧

网友:
理清思路,内置显示器为什么不亮?那除非是没有检测到,于是又一头扑进电路图里,测量屏口各个电压。屏开启电压、背光开启、亮度、单六位图像数据全都没有电压,废话,没有检测到屏当然不会有这些电压,检查LVDS_DDC_CLK和LVDS_DDC_DATA,发现LVDS_DDC_DATA电压为零,这不科学,因为这两个总线电压通过一个RN9403电阻连接3D3V_S0来上拉总线电压。断开RN9407测量LVDS_DDC_DATA发现LVDS_DDC_DATA_R对地短路,这条线进了桥。恐怕桥短路了。悲剧啊!这台机真正原因就是LVDS_DDC_DATA_R对地短路,导致检测不到显示器,所以黑屏。没有能力动这个桥,现在僵在这里了。只能到其他师傅那里修了。修复日期无望,修好了再来回复!